[主板&显卡]
今天修了一个简单问题升技BD7III的板无复位

楼主(2010-05-05):
今天员工看店,电话通我联系回收一台旧机。150块,回家一看,这旧机,主板不行无复位。其它东西倒是好的。

我拆板修了一下,一查,CPU供电是1.73,但是CPU假负载点上的PG是0.2,这个有问题。跑线路发现这个很简单他一条线出来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CPU主供电。换了这个电阻,PG变成了1.7,复位正常了。把东西装上去,一切都OK。比较简单。

网友:
上图,看看修了哪了?这个有分加的哦~
现在这么简单想加分比较难呀~

网友:
楼主,CPU假负载上的PG与全板的复位没有直接关系。

那个PG是南桥得到了VRMPWRGD后发出的CPUPWRGD。用来通知CPU,VCORE供电正常!

网友:
我有一点不明白。这个主板已经被我卖掉了,但是,CPU电源管理IC的PG 我当时有测过的是,3。3V,可是假负载上的PG却是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连到CPU的主供电。这个就有点奇怪。按理说确实是,南桥要先得到PG,然后,再发出CPUPWRGD。

网友(2010-06-26):
楼主这个维修讲的过于简单,没有分析出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