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5GZ945-M3不能点亮

楼主(2010-05-05):
主板是EPoX磐正EP-5GZ945-M3 不能点亮 用测试卡电源指示灯会亮,按开机键主板没反应,电源风扇不转。主板风扇也不转
硬盘,光驱全拆了,只接CPU 跟内存,故障依旧。把CPU 内存拆了。电源跟CPU风扇还是不转。
这故障是什么坏了?(注:CPU 跟电源均是好的,在别的主板用过正常的)
电源风扇不转

网友:
开机电路故障
先常规检查一下吧:3VSB、32.768 、BIOS跳线,IO等开机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