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H0265R是什么东西,四个脚的,怎么测量

楼主(2010-05-05):
俺是新手,刚学修电源,今天搞个联想电脑电源,求助1H0265R是什么东西,四个脚的,怎么测量,还是3DD209这个NPN三极管可用什么管代替!谢啦!

网友:
是电源膜块 650V 2A

网友:
是不是辅助电源IC?现在故障是5VSB低,还是负载能力差?
能上个图片吗?说说在哪个位置上,这东西有一点就是,肯定不能用三极管代替.

网友:
这个IC就是辅助电源的电源模块

网友:
感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