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又是这种板,又不复位,求救!内附图片

楼主(2010-05-05):
今天又接收到一台技嘉CPU462结构的板子,型号忘了。故障是全板不复位,首先检查了各个主供电,全部正常,再检查各个时钟测试点,用示波器测得均有波形显示,而且时钟芯片旁的220电阻大致都有1点2伏的电压输出,个人认为此板供电,时钟应该都是正常的,接下来检查复位,测得PCI   a15脚复位电压为0伏,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复位针脚电压正常,全板不复位。跑了PCI   A15脚的线路,发现跑进了HC14一个门电路芯片的第四脚就没线路了,门电路芯片供电3点3伏正常,而且我换了两个门电路芯片了,还是一样,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PCI  A15脚正常电压应该是三点三至五伏左右吧,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个人认为这个PCI   A15脚电压不起,比有电压且不复位的板应该会好修一点,希望各位路过的高手给予指教指教!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主板的复位控制电路集成在南桥的,而PCI A15脚复位测试点是通过IO来完成复位的,看你的板好像是VIA芯片组的吧?查下IO的复位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换IO,不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
电压时钟正常的前提下,复位还需要ATX_PWRGOOD和 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
查查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并是否连接到了门电路或南桥

网友:
如果门电路的信号都有,没有复位,应该是南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一一解答!怎样测试IO的复位是否正常呢?ATX_PWRGOOD我ATX第8脚吧?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这个脚也要查吗?我这个主电源IC好象是HIP6301,我换了还是一样,是不是要跑跑这个电源IC的PG信号脚呢?

网友:
ATX_PWRGOOD和 HIP6301的PG信号
这两个信号都要查

网友:
U坏的多,先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谢谢技术小组的热心解答,我今天再跑跑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