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SZ26C 黑屏

楼主(2010-05-05):
索尼 VGN-SZ26C 黑屏 这机是led屏 我没这么修过这类屏。背光是这么控制。有没朋友修过这类故障的指教下。在下万分感激。
黑屏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不行干显卡撒

网友:
LED的和LCD的背光的原理是相似的,参考虑LCD的就可以了,也是VCC GND ON DIM

网友:
换个ping 看看吧

网友:
LID的高压有些做在屏上了,5V供电,出来是15-30V的电压来打亮LED灯的,SONYSZ26高压是插在主板上的一个很小的小板

网友:
我 认为先确定是 板的 问题或者是屏的问题后再下手,要不然会事倍功半

网友:
这个要先排除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屏不好找 SONY机的超薄屏 很贵 因此不好替换法

网友:
xiejunli 你好 你知道这个小板 是L型的这个版是吗?

网友:
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把故障搞清楚再问

网友:
是暗屏 我按xiejunli 的提示 已经确定是那小板的问题了。可是小板难找。也没图纸。不知道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