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本本不管上什么无线网卡都报错

楼主(2010-05-05):
一台COMPAQ B2000的本本,原先自带的无线网卡坏了,不能认硬件,后来换了好几块其他型号的无线网卡,开机都会报错,报错信息为:104-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 system halted .  Remove device and restart.

是不是有什么程序可以解开呢,请五湖四海的高手们给俺支招。

网友:
HP 的都要用原装的无线网卡。但是解密比较麻烦。

网友:
你要找康柏机器上用的才行    里面写的有资料   有些人会改   我不会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重装下无线网卡的驱动啊,英文报错说“系统不支持你的无线网卡驱动,请重装然后再重启”。

网友:
我不怕麻烦,就怕不能解决,天天烦。

网友:
找个原机的,没多少钱的,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
要装HP原机的才可以。不然就会报104错误

网友:
要原装的无线网卡啊

网友:
用原装无线啊  本本波发过这样帖子  你搜搜

网友:
要 原装的,其他的    肯定报104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解决,是重装系统就OK了,原来无线网卡没有坏,真是莫名其妙啊!

网友:
上次有个V3000单桥的板修不了了。改成945G的板,另外还要换散热片,触摸板,CPU是没得讲的。换了后一切OK,就是无线网卡提示楼主说的报错。这无线网卡可是机器本来原配的啊,换了N个网卡都不行。后来有客户送修V3000 INTEL的,拆个过来就行了。当时一头雾水,现在看了这贴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网友:
能重装系统?我的情况是自检时报错。连BIOS都进不了。

网友:
刷个BIOS应该能解决

网友:
更新BIOS看下

网友:
HP的机子是比较挑网卡的,别折腾了换个HP专用的就行了。

网友:
缺认卡是原装的,刷bios就好

网友: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大多数不通用的、

网友:
这种报错装系统应该不会好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