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QPL开机无显(数码卡跑几步档机)维修

楼主(2010-05-05):
本贴原创!!!!!!
机种:P5QPL
故障现像为:开机无显
维修过程:开机确认为开机无显,插数码卡发现跑数为“do cc”档机,测量各信号电压频率没发现有明显异常,依经验判定为OU3(I/O相关电路)部分不良造成,换OU3,后没好,又换接到IO的一个COM芯片也没好。哎,头大了,乍办呢,不能不修啊,从新静下心来好好的分析了一下档这个代码所有电路的工作条件(关系太多:略!),认真测量所认为能导致此故障的所有条件,终于最后量测到一个到OU3(83627)PIN18的CK-48M-IO(48M工作时钟)的波形幅度为1.5V(说明下,不是指的平均电压,也不是最高电压),正常都是1.8--2.V,说明这个信号通路上有漏电或元件不良,看点图这个信号只是从CLK发出经一个接地的小电容CC23到I/O.其中I/O可以排除了,前面已经换过了,那只剩下二个元件了,换CLK芯片工作量大,先把小电容CC23用镊子给拔掉(这个快点!!呵呵!),上电测量发现CK-48M-IO幅度变为2V了,装机开机显示正常且跑3D二小时没问题。说明故障彻底排除!!!!!
呵呵。也不装这电容了,反正也影响不大!!!

网友:
你这么就有这么多点位图呢,你说的 00  CC是IO或者IO工作条件不满足吗,但是这个代码不懂, 一般都是02 07什么的

网友:
怎么我查的IOCLK一般都是1。6V左右?

网友:
仪表不太一样,可能会有一定误差!!!!!

网友:
如果大家,由于误差不好记CLK-48M-IO时钟的幅度到低为多少V,可以参考同一片主板上(CLK不同PIN发出的)其它48M时钟信号,如发CLK到南桥的USB部分的CLK-48M-USB。他们的工作频率和幅度都应该一样的,如不一样,就上贴子所写理论进行相应维修一定能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
IO工作不正常 有些会跑马不过内存C0 C1 C7等 或者直接不跑马00

网友(2010-06-06):
图没看明白,在上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