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X1000 通病

楼主(2010-05-05):
惠普 X1000 进系统花屏  外接显示器把显卡禁用了 可以正常进系统      我着正好有一台好的x1000 我把独立显卡板 屏连屏线 CPU内存都换了 不行 现在怀疑是主板问题  x1000这个故障遇到好多个了都没解决  论坛上也有人遇到过但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
加焊北桥就会好的.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正在尝试换个系统版本 有消息高手大家

网友:
加焊北桥就OK,我感觉是 惠普集成的通病!

网友:
HP,显卡门。

网友:
看来以后修HP的机子,不行就先做一下显卡或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这是通病,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那个得加焊下北桥了,以前有个换了好几个显卡都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把显卡从做就可以了。

网友:
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