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保存后不进系统

楼主(2010-05-05):
建邦 jb266 主板 南桥8235  ami bios  就是那种诊断卡起始码d3停留很久 最后跑过去的那种老板子 第一次亮机 需要按f2 设置成默认值 post画面过去后 就能进系统 重启后就 进不了系统 cmos放电后 按提示按f2 又能进系统 后来得出规律 只要bios中有值被设置过就就不了系统了 很奇怪的问题 bios 已经刷过了 芯片也换过了 还是这个问题 没见过这种情况 是南桥不良吗 还是晶振有问题 搞不懂

网友:
我前些天修过这样的板,让客户换板了,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ECS的板,放一下电能进系统,但是关机再开机,就不行,我那板的南桥是8237的,结果是让客户换板,不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测一下BIOS芯片  D0-D7 的对地阻值 先排除COMS供电电路 没有任何问题  或者再次进系统后 用软件测一下 各个芯片的温度  或者参考一下 COMS的运行流程

网友:
先放电 然后再试试 不行就重刷下BIOS

网友:
4# 速达电脑维修 要这么简单 就不在这里提问了 刚才测了 bios data信号 基本也正常 看来只好放弃了

网友:
检查下 BIOS 有没虚焊 没有的话 重写个原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进去设置一下BIOS里内存的频率什么的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楼主的方法我也都试过,不好用,还以和南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