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714奇怪的开机现象。

楼主(2010-05-05):
从朋友手中接到此板(V星MS-6714),了解到此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既然有时能开,说明主板不会有大的问题,直接上电,也不开机,也不跑码,测电源电压均正常,开机电路有5V电压,拔掉电源查COMS跳线和电池电压均正常。再次上电,还是不能开机,正纳闷时,再次触动开关针,风扇转了,跑码也正常了,可是拔掉电源装上机箱,又开不开机了,再次取出主板,更换电源,故障和原来一样。通过反复观察,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接上电源,50至60秒后,再触开关针,开机就能正常运行。再仔细观察,在50-60秒的延时开机时间里,电源盒里发出细微的哧哧声,像是电源变压线圈自激发出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停止时,
就能开机了。再次更换电源,现象仍一样。一旦开机后,并能长时间正常运行,试过数次都是如此。本人怀疑故障的原因还是在开机9脚和14脚主板电路有软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不开机时,查查3VSB和32.768

网友:
谁有6714的电路图共享一下,谢谢,发一个。

网友:
msi有专门的开机芯片 ms-6 ms-7,你看一下,还有就是南桥晶振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开机线到IO是不否正常

网友:
晶振 和协振电容一起还掉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换晶振谐振电容

网友:
你顺着A14走线就能找得到3VSB的产生。
那个应该是5VSB如果是5V应该不是那里问题

网友:
谢谢,帮助,如果是晶振和电容问题,那么电源盒内为什么会发出哧哧声呢?且当这钟哧哧声停止时,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LZ
这么多位给你的建议,你尝试一下再说吧!!!

在不能上电的几十秒内,查查3VSB 5VSB是否有拉低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