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10-05-05):
去掉了网卡芯片,但是还烫,测了一下USB对地只有一组主板上的USB针对地短路,还有7组都是400多。测PCI 的A14有3。3VSB,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T9166A换成1117也是烫。

网友:
如果南桥发烫
或者1117发烫(已取网卡)
再加上USB阻值不对
可以认定南桥坏

网友:
通电不触发还烫的话98%就是SB挂了

网友:
一般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就能说明南桥挂了
去了网卡 测PCI 的A14的阻值还是太低
多半南桥 遭遇不测

网友:
测PCI 的A14的阻值就是太低了,对地表响,只有4欧。但通电有3.3,为什么?还有USB只有一组数据对地短路也就能说明南桥坏了吗?

网友:
A14阻值低而且左右USB中间2脚中有1根针对地阻值过小都算南桥坏

网友:
测PCI 的A14的阻值就是太低了,对地表响,只有4欧,而且去掉了网卡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死心的原因是:刚开始开机时还能跑码。直到那个烫的不行了后几秒后就自动关机然后再开就无反应了。可现在几搞两不搞,都不跑码了。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线路   特别是  南桥供电部分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了,换掉吧!!!

网友:
直接测试南桥周边电容的元件 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南桥发烫
USB阻值不对
就是南桥坏咯 这个板没价值修了

网友:
待机就烫,说明SB已经短路了
你可以把SB拆下来,你的疑问全部可以解开

网友:
下掉F117 在打A14的阻值还会断吗????/???还有打其它的阻可以确定是SB坏了吗???PCI 和IDE也能打打看啊....

网友:
你都量U口短路了就是南桥坏了被!

网友:
am2的主板不开机基本上是桥坏了

网友:
am2的主板不开机基本上是桥坏了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哦,今天我就遇到一台机子不开机,后面检查出来是CPU坏了,是AM2的主板

网友:
NV公司的芯片组是这样的,说挂就挂,慢慢你就习惯了

网友:
不用想了,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