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点不亮,待机电流0.4A

楼主(2010-05-05):
接到一台HP520 的本子,待机电流0.4A。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请指点一下。

网友:
打错了,按开关后,电流到0.4A ,就不动了。

网友:
lz是准备在这里学会修笔记本吗 给你点忠告 呵呵
  如果你有时间 还是到正规一点的培训学校培训一下
  如果你培训过了 有一定的基础 请你问问题专业一点 比如 待机电流是多少 跑码没有 跑码多少 供电都出来了吗 有没有明显的短路 你做了什么测量

网友:
有没有上U啊,如果不上U的时候开机电流能升到0,4几是正常的

网友:
内存的1.8伏,0.9伏,CPU 的0.9 伏,NB的1.05伏,1.5伏 ,3.3伏,我测的。卡用不了,这个是窄的。

网友:
指针表,待机电流看不准,只能看到表针有动作。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修过几个南桥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要测CPU的时钟,复位正常不,再做进一步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有了 时钟呢 复位呢 跑码吗 继续等你描述

网友:
u4 的51,52脚都是0.43伏,没有测试卡,不知跑不跑码。

网友:
U4的48,49脚也是0.43伏,

网友:
0.4估计是复位压根就没出吧

网友:
时钟估计也是没有出来 没有示波器? 复位现在有吗 假负载 有吗 量下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cpu 供电0.94伏,CPU 有温升。

网友:
建议你先把CPU的工作条件找齐了再说吧

网友:
有待机 能触发吗?故障写的太模糊,看看有没有触发电流到哪儿了再说。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
确定不跑U
就上CPU假负载 测测供电 时钟 PG 复位

网友:
测一下R239和R240的公共端
PWROK_ICH7

这个信号正常,一般各电压就应该正常了
接下来查时钟

网友:
换个U试试了吗?

网友:
南桥多,你最好打下BIOS的波形

网友:
假负载测试: 供电1.4V,时钟0.43v,复位是0V.
NB,SB 都压过了,没有变化。

网友:
公共端也测过了是3.3v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520 进水短路待机0.25A 正在查询中

网友:
是没有复位信号。可能是SB挂了。

网友:
明显cpu有供电无复位,看南桥有无温度,供电是否正常,我修过一台,南桥供电不足无温度,cpu无复位是南桥旁边的一个升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现在把短路修了,但是不知道哪个元件拉地
更换了 smsc k8c1070,跟mxx8734

网友:
这样下去 lz很快就学会修理笔记本了 哈

网友:
先测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HP520,这机子电流到0。55后就可以显了,NB,SB做过都没好,最后加焊CUP座子OK。

网友:
不跑U,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修过一片DELL D600的,问题跟这一样,我换了SC1476就上电了.

网友:
谢谢指导,机器装起来,返给客户了。在这网站上学的知识,比我们这的培训学校都强。早知道去基地学习。

网友:
查待机电路 3 5 和IO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