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发现不了硬盘

楼主(2010-05-05):
一块40G希捷硬盘 用MHDD检测硬盘 有时候能发现硬盘可以检测 有时候就不能发现 硬盘一直未动过 硬盘是好的一直用着的。主板只有一个IDE接口 还接一个串口光驱,是用光盘检测的  请高手解惑!!

网友:
你可以用HDDREG 先修复0磁道,有的硬盘开头就有逻辑坏道,就容易不认盘的,时认时不认,另外看看电源功率够不够

网友:
检测不到的硬盘
MHDD是无法修复的
找一台绝对没有问题的主机,再多测试一下
如果还有不认盘的现象,需要用PC3000检查修复

网友:
我一直知道有mhdd发现不了硬盘的问题 前10分钟还用MHDD检测的  重启了两次就发现不了硬盘了 其他东西都没动过 硬盘没问题 好像是不是按那个键可以显示?

网友:
也许是光盘软件有问题  碰到过  把硬盘和光驱数据线调换一下可以解决

网友:
MHDD默认IDE2主盘,另找一块有2个IDE插座的操作,或者修改MHDD配置文件到IDE1

网友:
你用的那个版本的了,4.6的有几项显示不出来

网友:
会不会排线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mhdd不稳定  等一会试试 按F2

网友:
我一般是先跳到主盘。就可以认到了

网友:
楼主是开始能认,重启两次后不认,说明不是配置的问题,还是盘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在认盘时直接看SMART中G表有无分配过(MHDD中是按F8),有的话最好开次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