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6 高压板坏了换个通用高压板,我找不到on/off信号线。

楼主(2010-05-05):
方正FH980-W6 高压板坏了换个通用高压板,我找不到on/off信号线。
我新手,搞了半天了找不到开关信号。

网友:
来个人帮帮忙呀!

网友:
开启信号是要接信号线,有信号输出之后才有的,你可能没有接信号线吧?当然找不到是哪个脚了

网友:
我什么都接了,就是找不到那个3.3V或5V的电压跳变(按开关以后的电压跳变)驱动板接电源板的那里有2个5V电压不会跳变,还有个调节亮度的脚,还有一个2V电压叫BRI,也没跳变接上也试了。

网友:
现在是每一个人都敢换通用板修液晶了!

网友:
开机 用万能表一根一根  量   电压 应该是3。3伏

网友:
ON/OFF脚在有的板上丝印成BLO的

网友:
从驱动板到原高压板 有两根平行线 一根是亮度 一根是开关   跑线路吧

网友:
我也不会如果那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发出来让大家分享啊。。。。

网友:
方正,八亿好像有的是低电平开起高压板的呀,你找错了吧,需要做低电平转高压平电路,也可以直接改在信号指示灯上面

网友:
问下电源板R233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不管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顺着电源接口往高压部分查,一般亮度线直接或通过电阻接IC,开关线接三只脚的小管下面的两个引脚中的某个引脚上。

网友:
开关接三极管的b基,那个线接着b ,就是开关了

网友:
虽然每次都能找到开关线,但是都是试着找的,呵呵,仁兄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
不开机无电压 开机两秒后有五V或3.3V电压
大概五秒后又没电压的那个脚

网友:
今天单位一台这款机型因一条横线,拆开过,开关(on/off)在板上有标记。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检查一下先啊

网友:
你上张图嘛,电源板接驱动板那年位置的特写

网友:
1# 李紊斌 可以一个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