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CT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05-05):
客户送修一台DV1000的机子,拿到手上,看了一下外观有被拆过的痕迹,拆开发现里面确实修过,不过只是焊了一下电源芯片。这个板子是CT3的,现在可以上电,但量了一下CPU没有供电,供电芯片是MAX1907,接着对它加焊,加焊完了就上不了电了,仔细看芯片已经爆了!换之,还是上电保护!量了一下周边电阻,发现给MAX1907供电的一电阻变大了(这应该是前面加焊后,芯片爆短路,电流太大该电阻变值),换了,还是不行!
   没办法了,待机正常,一加电就保护,原来不是这样的,加焊就这样了,肯定是这块出问题,慢慢找吧。仔细看了周边,晕啊!这个芯片旁边是VGA外接口,上面盖有一铁片,吹1907的时候下面的绝缘纸熔了,铁皮点到了主板,怪不得保护!处理后上电正常,供电也正常了!上了CPU,主板跑码了,但是档在了17 28 这个代码,好像是不过内存!后面又测了内存阻值,处理了内存座子!无果。看来只能乱来焊一下北桥了,焊了还是不得,南桥也干了,不得。写过BIOS不得!没办法了,换个CPU看看吧。随手拿一个放上去,晕,跑过去了,再换回来,就是不过!拿到别的板子去试,CPU也是好的!看一下两CPU发现外频不一样,原机是400,拿来试的是533的,找个400的来试也还是1728过不了,换其它533的都可以点亮!时钟我看过了,没问题,现在真的没办法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
U座空焊会引起挑CPU

网友:
楼上的,你的思路很不错!谢谢!稍后试试,

网友:
只能支持533外频的,,400的好像上不了,而且还要2M的才行的

网友:
座子空焊会挑CPU么?!没遇到过撒

网友:
如果是915的北桥那就只能上533的U了。

网友:
u座空焊或者扩孔都会引起挑CPU

网友:
会不会与你刷的BIOS有关系啊,

网友:
上家换过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