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742TX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05):
HP的笔记本 DV2742TX    开机不显示   能进系统(有声音)   外接有显示 但有一条条往下的白条(全屏白条) 进了系统正常(外接的)

第一次 内存重新插就正常了   用一会就不行了 然后怎么弄都不显示   各位大大们请问该怎么办啊

网友:
这种现象都为NV-G8400显卡问题,如果你对这机器有清理风扇和保养,那么你就不会让你的爱机要做大手术了,应该是要更换或重值或加焊。

网友:
加焊无效果-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