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主板问题 求助

楼主(2010-05-05):
主板jetway odin k8f7p ,cpu amd2500+,160g wd硬盘,最近装xp系统时, 装完重启 ,提示invalid system disk,
硬盘检查 没有坏道,用过纯净版 xp,还是不能装成功,请问各位问题出在哪?
cpu

网友:
CMOS里面能识别出正确的硬盘型号吗

网友A:
cmos 能识别 硬盘信息

网友:
BIOS资料损坏或者SB空焊
这个主板好像已经过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