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70封装的5个引脚的151J4是什么器件?(已解决)

楼主(2010-05-05):
5个引脚,只有151J4这几个字,IO的pwrok信号到这个器件的,5个引脚只有pwrok脚是3.3V,其他都是0V,这个器件是什么呢?

整板无电压与这个器件没有关系,到论坛买了两片剪板的isl6537,最后换了一个isl6537解决问题。这个6537真的是管的电压太多了,北桥,南桥,内存,还有cpu供电都参与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
aopen i975xa-ydg,北桥,南桥,内存,cpu全部没有电压,cpu的控制芯片是isl6262,,北桥,南桥,内存控制芯片是isl6537+isl6612
感觉6612芯片已经达到工作条件,电压是供给北桥和南桥的,但是输出只有0.354V

网友:
几组电压都没有
得找到第一时序的电压部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ISL6262
这是ISL6262的图纸,看看VR_ON电压正常否

内存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也要查,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isl6537就是第一时序的部分,这个工作正常后,南桥,北桥,内存,cpu电压都出来了。换了个isl6537后ok。isl6262的vVR-ON信号由isl6537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