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ZM-S2主板故障

楼主(2010-05-05):
主板故障:前天打雷,第二天开不了机,风扇转,但点不亮,后来外接的键盘,鼠标,显示器全部拨掉,过了会插上,能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不能上网了,有块独立的网卡,以为是网卡的原因,关机换了个新网卡,但又开不了机,重复以上步骤,开机后,网卡有时可以安上驱动有时找不到网卡,还是无法上网,摸南桥和北桥烫手。请问是哪里的毛病,怎么检测,

请问那个是上管哪 个是下管啊。我点着S脚都是接地的,VCORE对地阻值怎么测,我找不到,点着都是鸣音,这个板子能启动。
CPU周围的元件都标有D开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先拆掉板载网卡隔离芯片和网卡芯片,还不行就换IO,在不行就南桥可能挂了!

网友:
请问是不是IO芯片没全坏。毕竟还可以开机,

网友:
1:雷击的板子,如果再加上南桥会发烫。那多半南桥挂了
2:测量VCORE对地电阻时,不要装CPU

网友:
把网卡拆了 在看吧  一看就知道新手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是南桥不良

网友:
拆网卡,在看南桥的温度,换IO,在不行肯定就是桥了

网友:
把电源换一个试试呀,可能电源也不行了
碰到过雷击的电源,能起机,勉强带得动负载的,但是只要你关机后又起不了,必须脱离负载放一段时间,然后又能用。

另外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就摘掉吧,加块独立的.

网友:
我本来就是新手,什么一看就是新手,瞧不起新手啊,

我换过电源,以前板载的网卡己经坏了,现在用的就是独立的,网卡没问题。

网友:
把网卡拆了。。。。

网友:
顶    一般是      南桥挂了                ,

网友:
楼主,,从图片上看,CPU供电电感R60好象有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你拍的不好,还是你已经坏了

网友:
这种板桥容易坏哦,不稳定

网友:
我看有一个说快速判断南桥好坏的:一,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第二个我不明白,是南桥周围贴片电容么?是不是贴片电容的两端都对地短路。

网友:
上面的不要乱说哦,这个板南桥本来就很热的,热就坏了?也太武断了吧。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话,这个空焊的可能大点,特别的LGA775 脚座,当然网卡先取了再说。

网友:
打雷一般是集成网卡坏 吹掉看看

网友:
再加点检测的:我打PCI A14对地阻值小于80  但USB针的2、3针对地是500多,这个应该是正常。又划了划南桥周围 的贴片电容,有一部分一端是0一端不到40,都会叫,这个我不会判断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能用了用不了多久,看运气怎么样了。我修好一块。网卡坏了。没几天声卡就不响了。估计用不了多久。
桥受高压冲击老化了。

网友:
目前没工具网卡芯片拆不下来。过两天在基地订的宝贝就到了。到时试着拆一下。

网友:
取下网卡芯片 有可能再换IO

网友:
I O芯片我找不到引脚图,基地淘宝上说是有IT8718F-S芯片,但说明上的引脚图是IT8718F的。和这个芯片对不上。

网友:
网卡可能坏了,南桥也有问题了需更换

网友:
吹了网卡IC就不用上了,用一片独立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在就是南桥应该不会坏,可以进系统说明主板的故障不大。

网友:
没有工具可以先把网卡芯片的供电脚、GND脚和主板分离,再开机是否能启动。南桥不应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