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缺了什么件,联想F41

楼主(2010-05-05):
接修一台别人搞过的本子,大家看看缺了什么件。

就是那个PU13(红线内的16脚的芯片)
下面是电路图,但是没有标注芯片型号,是1.5V供电芯片。
在此多谢了。。

感谢楼下的朋友,确实是SC411MLTRT 看来看图的本领还是要练习的。

网友:
箭头下面不就是型号么 SC411XXXX

网友:
大哥级人物啊   这都能找到元件啊!!!我服了!!

网友:
应该是2修机吧

网友:
刚看到,板在公司,明天传。

网友:
更换 这个IC的时候 把周围的都换了吧 不然容易烧这个小东东  我修过这个本进水的 我换了好几次了 最后全换的才没反回来

网友:
很多人修过的机器  都头疼啊

网友:
很多认修过的机器是不好修的

网友:
在这里回复了好多帖子.想下个F41 的图纸.结果发现自己有.真是晕.呵呵不过看到大家的维修思路挺牛的..受益匪浅。

网友:
呵呵如果上过点起不坏一堆东西?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跟LZ一样的情况,接一块2修的板子被人家取了两个三极管,还好我有图纸给补上了

网友:
修别人修过的机子太需要水平了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