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楼主(2010-05-05):
明基显示器,故障用10几分之中闪屏,本有空悍,悍好故障依旧

网友:
据说排除了灯管问题后把电源的大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热稳定性不好,这种问题比较头疼,还不如直接黑了呢

网友:
要区分是灯管还是按键等原因引起的屏闪。

网友:
换电容和找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