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220 很纳闷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ACER MS2220机子 拿过来的时候说是拔U盘的时候机了搞不亮了 拆机 见 8744E系统供电的 20PIN线性5V这个电压没有 把 IO拔了 这个电压出来了 IO也换了好几个 只要放上去 线性5V就没有了 附个图纸

网友:
换南桥的时候 有亮过一次  后面又不行了

网友:
查下U口的5V供电,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查过了

网友:
8744换过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的 、 现在还是头疼 、求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