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硕泰克SL-85DR2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5):
前几天接修一片SL-85DR2的板子。
故障现象为不跑码。
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压U座、NB、SB无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终极板板。“一切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没办法只好扔一边了,先不管它。
过了一天收了几片板板,有一片和它是一样的。
拿来后简单的收抬了一下,发现是片好的。
哈哈,这回那片破板有得修了。
把两片板对比着测了一下,我的老天啊。
还是那个样一切都正常。

把两个板子反复对比,发现一个问题。
这片板子上有两个LED灯。
一个在AGP下面,一个在内存边上,AGP下面的那个不插显卡的时候灯亮。
插上显卡就不亮,看来是用来检测AGP显卡的。
另一个上CPU的时候灯亮,不上CPU的时候灯不亮。坏的那块上不上CPU都不亮。

LED灯一端经过331电阻接2。5V,一端接地。
测量坏板的LED正级为0V而好的为1。8V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部分,跑路吧!
结果如下。(线路图是自己画的,高手们看看三极管的连接是否正确)
测量所有元件都是好的,更换Q61 Q62 Q62无效。

回头想想,既然上CPU灯就是亮,那是不是CPU或座的事。
换个CPU也那样,路线也正常。
那么就只有U座了,把座子的盖板打开。
发现座子针脚扩孔了,但是没有缺损的。
把脚一个一个的正过来,上电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差点小题大作,看来以后我们要细心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明一下呀,我怎么看不出来那个扩孔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明一下呀,我怎么看不出来那个扩孔了?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一个脚扩孔引起的不清楚,不过把所有的都拨正后就正常了。
你可以看一下针脚的照片,右下角有几个我拨正后的。
看来你还是没有细心看啊。

网友:
你只是量电压,复位,时钟怎么行?不跑码的至上也量下北桥到CPU 座,南桥到CPU座的信号吧。

网友:
這個用帶灯負載可查出的....不知LZ有沒有試過.

网友:
高手,学习了。这样的板子遇到的不是很多。下次遇到了就好解决了。

网友A:
具体是哪一个脚扩孔引起的不清楚,不过把所有的都拨正后就正常了。
你可以看一下针脚的照片,右下角有几个我拨正后的。
看来你还是没有细心看啊。
引用 网友B:

楼主 cpu座也有可能氧化了 你挑一下应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建议用洗板水刷刷

网友:
遇到478的老板子,在有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压桥压座无果的情况下,首先就是揭开此盖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