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1800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05):
一台东芝 satellite 1800 形名是PS1801AP4F18 的机子 用不到几分钟就黑屏了, 用ghost系统时也这样,不过认真看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字或图。 接外显示器一切正常 ,黑屏显示的时间不定。 请问这种现像是 主板 还是高压 还是屏的灯管的问题 ? 请帮忙分析 。 谢谢大家
黑屏

网友:
另外求这款机的显卡驱动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机子后面是这样:
形名: PS1801AP4F18
Model Name . satellite 1801System Unit
Model No. PS183N-WZ01X0

网友:
你好 现在补充一下东芝本本问题 就是开机显示东芝的logo时 本本可以显示,但过了logo就黑屏了, 接外显就不会。 请问这现象会是哪些原因?

网友:
灯管坏的多点,也有可能是高压条。

网友:
不知 这个高压与 8100的高压通用吗?

网友:
灯管的可能要大一些,你换个灯管吧

网友:
外接个别的灯管试试,确定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