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IBM R51 诊断卡跑8010

楼主(2010-05-05):
以前遇到过的是跑8什么忘了,就是密码芯片没有放好跑8什么,今天看了一下,不对劲,待机电流0。22A,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流的了,还能开机,就是跑8010,拆主板一模,NND南桥热的这么厉害,一定它在搞鬼,直接换一个,OK亮了,拆机植球,换桥30分钟搞定,换桥最快的一个,260大洋。今天下雨,晚上吃火锅。

网友:
待机这么大也能触发?

网友:
哈哈哈   帅!!!
    值得吃一顿!!!

网友:
楼主好心情 搞个南桥那么快 一定是有网的 哈哈

网友:
不应该啊 短路了 也能触发

网友:
没有遇到过待机这么大电流还能触发的

网友:
这种是微短,有些可以触发的,

网友:
可以加散热片,铜的.

网友:
PS:挡安全芯片是 8985

网友:
楼主当然是高手了,可以吃蒸菜。

网友:
我也碰到过南桥烫手都能亮机的,这个不奇怪!

网友:
5# 红尘一笑哈哈 用的小钢网。

网友:
7# tl-long246 可以触发但是不亮。

网友:
11# udbaiudbai 加金的也没用,它都已经坏掉了,再说了过几天坏了,还是咱们麻烦。

网友:
恭喜恭喜 好好享受吧

网友:
碰过一个神州的待机0.66还能显示的,南桥上有一个洞,一边冒烟一边 开机    高人,仰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