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盛4GU盘0字节,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05):
联盛4GU盘最近发现出现0字节,时认时不认。加焊主控芯片,存储芯片,换晶振都试过,最后问题依旧。听说量产可以修复,用U盘精灵检测主控芯片是163(下图)

下载量产工具后修复失败,拆开后发现主控芯片上标明的是 联盛UT165 的芯片,重新下载UT165的量产工具,量产完成后认出有硬件,但是在我的电脑上没有显示
现在怎么弄啊

网友:
我有个1GMP4也是O字节哟

网友:
用WINHEX修复下试试

网友:
楼主退出量产工具时,要卸载U盘驱动。
有两种方法以:一、如图:把Uinstall Driver打上勾

                   二、在安装路径中找到MFPTInst.exe,双击运行,就行。

网友:
如4楼所说的  量产完毕后要卸载驱动。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最后里面的数据恢复出来后重新量产为USB-CDROM+USB-HDD

网友:
楼主是怎么样恢复了的~~~应该写个过程出来,让他人从中学到经验!

做个有始有终的人呀!

网友:
以前下载的量产工具可能不对应,从基地上下载的量产软件,和教程重新量产,就OK。
注意:U盘检测软件有时候检测的不是特别的准确。最好的方法是拆开后看芯片的型号,刚开始那个软件就把我给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