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ACER AL1716 黑屏绿灯亮,输出到驱动版的电源有的.

楼主(2010-05-05):
遇到难题了,ACER AL1716 黑屏绿灯亮,输出到驱动版的电压有的.高压没有启动.在线等高手呀

网友:
外接高压板试一下,是不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又一个小问题找高手的....怀疑这些都是啃人的家伙.....先去新手区锻炼锻炼吧!!!

网友:
我不是高手,绿灯亮说明驱动板已经工作,先用手电筒看看屏有没有图像,确定屏是否正常。用通用的高压板测试灯管,确定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那应当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找高手,那基地的高手真是要累死了

网友:
你他妈不会外接一个高压板,试试,绿灯黑屏时候有没有图像啊

网友:
你他妈不会外接一个高压板,试试,绿灯黑屏时候有没有图像啊!

网友:
又一个小问题找高手的....怀疑这些都是啃人的家伙.....先去新手区锻炼锻炼吧!!!
引用 网友A:

支持了!

LZ如果不是做这行的,或者没有从事这行业意向的,还是送修吧,不要心疼你那俩纸
免得扩大故障就赔了,再伤到人就更不划算了

网友:
告诉楼主怎么修吧,把咱专业人员全饿死

网友:
先外接灯管能否亮     如不能正常启动用万能表测一下  高压板的  GND  VCC   ON/OFF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电压正常  检查一下高压板上的几个三极管看是否 损坏        如果还不行的话直接替换通用高压板即可

网友:
电感接触不良 和高压线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