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主板插显卡就不停重启

楼主(2010-05-05):
昨天接了一块ECS的主板,拿来时客户说开机一会儿就会自动掉电,然后重新开机,再掉电。。。。循环
有的时候又能正常点亮,复位也可以。便是拔掉电之后,再开机,又不行了。
我换了电源还是一样,最后最小系统法试机,不会掉电了,但是后来发现只要一上显卡,就会出现掉电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北桥我做过空焊了,还是一样。
我打了PCIE插槽的供电是3。45V,复位是5V,时钟0。4V。大家看复位电压是高了吗,但是正常点亮时电压也是这么高啊。求解。谢谢了哈

网友:
bios刷一遍试看看

网友:
拔掉电之后就不行;了。bios或南桥查下吧

网友:
应该是PCI-E槽接触不良!我遇到过!

网友:
我先检查一下看看嘛,PICIE插槽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查查PCIE的供电管吧,可能是性能不良

网友:
还是北桥没油做好   。在做

网友:
主板的型号是ECS 915P-A2 REVl:7。1

网友:
重新换个NB吧

网友:
我们这里条件不是很好,换南桥是个大手术啊,搞不了。还有刷BIOS都没有仪器

网友:
北桥空焊吧 压下看看

网友:
把显卡槽清理下,换个显卡,从最简单做起

网友:
我也同意是PCI-E槽旁边的供电有问题,可以测一下场管和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插到PCIE槽是引起短路了

网友:
个人观点是北桥虚焊或不稳定,建议加焊或换新

网友:
会不会好的吧~可能是北桥虚焊了,是什么芯片组的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