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驱动板TSUM56AWL_GW_v0.4

楼主(2010-05-05):
Great wall

驱动板型号  TSUM56AWL_GW_V0.4

谁有 这个  驱动板的   程序。。啊 ?

请上传 一下   谢谢

刷着 驱动板  程序    用   SUPERPRO  280U
                                 SUPERPRO  280U               编程器   都  可以 刷写 程序。。对吧。

我以前 刷写过 这个  驱动板 上的  程序。。

我现在 找不到 这个 驱动板的 程序。。。 请大家 谁有 这个  驱动板程序...上传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这 3个 芯片

挨着 VGA 接口 的 芯片 是 接口 芯片程序

还有 2个 芯片   一个是 主芯片程序
                     一个是  菜单程序

大家说说我说的  对吗?

两个 芯片 挨着里。。怎么 分别   主芯片程序   怎么分别 菜单芯片程序呀  ?

25的 数字  应该是  主 芯片程序
24的 数字  应该是  菜单程序
挨着VGA 旁边的  都是 接口 程序。。

我说的  对不对呀?

请 大家  给我 评论  评论 呀

网友:
ATRSCHIP ATH58.rar (257 Bytes, 下载次数: 32)

网友:
我是从   Great wall
TSUM56AWL_GW_1.5

驱动板上的 这 三个芯片 旱在    Great wall
                                       TSUM56AWL_GW_V0.4  这个驱动板 上面 去了

原先 这个 驱动板  程序坏了

我找一个 一摸一样的 的坏板子。。给这个 驱动板 修好了

主芯片↓
ISUM16AL-LF-1
A5MDC14999M

主芯片烫手..我给主芯片还了。

我我试了不行。

我让 程序 都换了    驱动板 就 修好了

网友:
显示器HASEE
型号M9WE15
品名LF19WD-C
电源AC100-240V 50/60Hz 1.0Amax

驱动板 主芯片

TSUM16AL-LF-1
A5MDC14999M

TSUM16AL-LF-1
A5MDC14999M

这个 芯片里面 是不是 有程序呀?

要是 买一个 这样的 芯片 是不是 里面 没有   程序 啊?

驱动板 的主 芯片 程序 怎么 提取出来呀  ?

网友:
怎么 刷写  驱动板 主芯片  程序呀?

型号是
TSUM16AL-LF-1
A5MDC14999M

怎么提取主芯片程序
怎么刷写主芯片程序?

买来的 主芯片 里面都是没有  程序的  对吧。

主芯片没有程序  还是不 可以 正常使用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