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100 跑码55

楼主(2010-05-05):
宏基3100 AMD的CPU,ATI芯片组,独显。到手时北桥加焊过,老式的PCI槽跑55.(电源接口还有个新式的PCI口不跑码)。北桥,显卡我都重植株再焊过。宏基官网的两个BIOS版本都刷过了。现在还跑55.找过以前的老帖没有解决办法。
现悬红10外带RBM20元,我Q:402718858,资料里有我地址电话,所以绝对无假.
如果在客户拿走前没有结果我会把分奖给最热心的人

网友:
换南桥,肯定可以,我修过两台

网友:
换一下CPU ,这个CPU很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核的CPU,换过试了。双核的不跑码

网友:
你先加焊南桥.如果不行就换南桥.一般跑到55码是南桥问题.凭经验

网友:
更换南桥吧.....

网友:
楼主电流跑到多少呀?

网友:
根据其它板的经验,55是USB48M时钟没到达南桥,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南桥加焊了,还是跑55,我从植看看。
没这个钢网ATI sb460 还要手植

网友:
南桥从植了,还是跑55

网友:
有好多奇怪的现象是来至于CPU座虚造成的,这只是个建议,都不行的情况下BGA一下CPU座(260)

网友:
看看 到南桥的时钟信号有没有

网友:
测一下时钟各脚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我修过很多。都是南桥ati460爱坏。。如果加焊。。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最好是换一个。。新的50一个。还有就是注意焊接。 这板很容易变形

网友:
加焊CPU座也没管事,明天找个南桥试试吧谢谢各位了
温州小强说的对,这板子很容易变形。我焊桥时还不显,焊CPU时弯的厉害。我把底部温度调到175情况好点,我的是3温区的BGA。

网友:
凭经验个人也是认为南桥的问题。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BIOS刷一下看下一

网友:
买了个2新南桥,头一个就换好了。谢谢各位!!
宏基3100跑码55,ATI南桥SB460故障!加焊不好就更换
这个多灾多难的板子被我折腾的不轻,除了CPU座子每个桥都BGA3遍以上,好在我机器好要是我以前的土炮估计板早挂了。烤机3小时没事。
功成第一个说的换南桥我就把他定为最佳答案了,也谢谢别的朋友。20RMB怎么付我短信联系你。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看来,好的维修工具很重要啊,当然还有基地的热心人士!南桥也是常坏的元件之首啊!

网友:
根据其它板的经验,55是USB48M时钟没到达南桥,加焊南桥试试吧
评分次数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182-1-1.html
说的好明确,学习了.

网友:
YES!!!我也一台!!马上换!!!哈哈哈····

网友:
看来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
呵呵,不错啊,这里也可以搞到钱啊,不过兄弟们一起研究将钱伤感情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和IBM一般的那种55差不多吗 南桥就Ok的 啊

网友:
这个460 是不是很容易掉啊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