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05):
v3000 v3700的。一开机过下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又掉电。。反复的这样。。。。。是intel的集成的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地球人都知道吧,楼主不知?重植显卡吧

网友:
- - N老的问题了,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IO和南桥,楼主描述的情况跟这两块关系很大,上电过程有问题导至的。

网友:
呵呵
   3000的问题太大了   一般的咱都得小心去做  但是很多的都是显卡故障!!!
这是个通病!!

网友:
通通通通 ......病

网友:
做下显卡的BGA

网友:
掉电之前电流上到多少?集成显卡的不一定

网友:
楼上的朋友些,麻烦你们把贴看好,楼主说是V3000  集成显卡的,你们还叫人家说加焊显卡,不要没看清楚,就回管啥
V3000  像掉电这样的问题多半是哪组电压没有出来,或是时序   总线信号问题,如果电压没有出来就好修,如果时序那就那搞了,你可以下一张图,对着测

网友:
加焊显卡就ok

网友:
晕,不要什么都是显卡,楼主这个有可能是有电压不正常,先检查电压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说显卡的都可以视为灌水贴。先量量各个供电是否顺利产生,有没有短路的吧

网友:
同意个别见解,开机掉电,很有可能上电不完全,或后极负载短路,是北桥的话,在接屏的条件下上电肯定掉下来,电流应该一直在0.9以上

网友:
同意个别见解,开机掉电,很有可能上电不完全,或后极负载短路,是北桥的话,在接屏的条件下上电肯定不会掉下来,电流应该一直在0.9以上。

网友:
把Cpu洗一下

网友:
NB问题,先加焊,不行换

网友:
锁定显卡就行喽

网友:
肯定北桥嘛,吵得一团糟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电压量下啊!看对地阻值哦!

网友:
什么都不测就发来了 晕

网友:
重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