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939主板自动进BIOS

楼主(2010-05-05):
跳线查了也对,BIOS也刷了 还是每次都进BIOS ,其他还会有什么问题

键盘也插了啊,

进BIOS出现这个对话匡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euded, chassis,opened

    or,tempered ,before,please,check ,the,system

           然后这下面显示个OK

网友:
CHASSIS周边电路或者前置USB排针虚焊

网友:
你键盘插了么?换个键盘试试,在看看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ASUS的通病
如果跳线是正确的
出问题的一般是个三极管或者电阻
搜索关键字,里面的帖子讲的很详细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板上有chassis的跳帽,你可以取掉看下,要不就是那前面的一个S72的小芝麻管取掉,不行就把前面那105电阻改为102电阻看看,一般这几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沿着CHASSIS跳线去查,看旁边的芝麻管正常不

网友:
跟我遇到的一个华硕板子类似的故障,不过检查的结果是:是硬盘坏了,重新设置了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chassis,opened 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chassis header上的跳线帽是不是不见了! 是跳线搞的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要是跳线帽都没有了BIOS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跳线没有了!或者是三极管损坏 如果三极管坏了 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过一块相同的提示。是跳线帽的问题。装了一个跳线帽就ok了

网友:
你们所说的那个跳线帽在什么问题啊

网友:
就是有带PIN 的JUMP 没有插上去, 导致一直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