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第一画面不过

楼主(2010-05-05):
我得一块主板 ASUS P5GZ-MX 主板  在开机得第一画面就死哪里了.
我换了I/O (w83627EHG)得 没有好使    我就把BIOS刷了一下  .
还是没有好使 毛病依旧   我什么都换了也不好使(cpu 内存 显卡 ).

有谁见过这样得毛病告诉我呗  谢谢 着急

网友:
遇见过一片是拆了网卡就好的,你可以量下3VSB的阻值啊!

网友:
键盘 好使不、~?
看看 U温度高不

网友:
看下CPU 南北桥电压正常不 再不行干南桥吧

网友:
正如上面几位朋友说的,挡LOGO大多是因为内存,硬盘造成的。针对主板故障,有PS2供电不正常,网卡,声卡,串口芯片,BIOS,南桥等都可能造成档LOGO故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试下不要装电池一下。一般是是IO到南的事

网友:
按TAB 键,看能不能看到LOGO后面的报错!定在LOGO里 多是报错了! 查USB 电路 PS/2 电路

网友:
我也有快因特尔的板,和你是一样的故障,到现在还解决哦,

网友:
看一下USB有无损坏   然后再测USB和键鼠的供电

网友:
照楼上技术服务小组所说的一般是IO和SB坏了,既然楼主把IO换了,也不差桥了,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