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重要!主板能测试出何种情况下的ddr2内存,希望有实际经验入来一下回复!

楼主(2010-05-05):
在一条全好的单面 8位 ddr2内存 ,拆除小量芯片后,以下三种位置情况。
你主板正常带起 rst或其它软件完成测试出问题的有那几种?
{注意;内存芯片位置。请看清楚并确定有实际经验再复,不要按理论或想象乱说!}
最好能写出使用主板型号,供大家参考。
我自己使用915主板情况多点回复后最后公开。以免乱说的人。
希望有高手回复!多谢!

网友:
理论上拆一个都带不起的.

一次的内存数据读写是64位的.每个芯片都同时读出一定量的位数.8位芯片是每个芯片出读8个位.
电脑启动需要用到64K的基本内存.这个是64K的基本内存是从8个芯片中都要读出来的.
拆了一个后读出来会有8个位的数据位是0了.

网友:
我的情况是:1g  双面  拆除任意一颗粒 主板能识别 容量正确 检测拆除颗粒位报错 拆除一整面 1G变为512M 主板识别仍为1G容量 检测结果报全错

网友:
有内存专用测试坐。你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有内存专用测试坐。你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颗粒测试?好象要一千元一个吧?{就算是也不能每个芯片拆下测试一次时间。。。}
如果不是颗粒那是什么?

网友:
理论上拆一个都带不起的.

一次的内存数据读写是64位的.每个芯片都同时读出一定量的位数.8位芯片是每个芯片出读8个位.
电脑启动需要用到64K的基本内存.这个是64K的基本内存是从8个芯片中都要读出来的.
拆了一个后 ...
引用 网友B:

又是理论!实际上我直接可以回复你。上有3种中是有能带得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确定是任意吗?请拆一下手上 8位单面{512也行 1G也行},第一或第二。看看再复。我非常希望得到你主板测试出的答案!先谢了!

网友:
要有颗粒测试机就好了,可以单颗上插座测。

网友:
我试过的,只要不够64b都是带不动开机,NF2,865,VIA,915的板上都试过

网友:
我的情况是:1g  双面  拆除任意一颗粒 主板能识别 容量正确 检测拆除颗粒位报错 拆除一整面 1G变为512M 主板识别仍为1G容量 检测结果报全错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因为SPD的错误,拆了一面,如果剩下的颗粒能组成一个BANK那就可以屏蔽一面,如果不能,改了SPD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完全这样子的,应该是主板读取方法有关。注意:1-2图片芯片位置相反。我想问一下你们主板能带其中那一种或两种都可以{注意:用母条带不是单条上机}

网友:
迟点回复你,最近忙,没的做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拆1 2 起不来

之后任意拆一个可以起来 检测直接报错

网友:
除非你找高手给你改造一个主板。

我正在找这样的高手。。

网友:
听说用RST测试DDR2的内存一定要用915的主板才行,不知道是否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请确定一下有没有说错!答案比较奇怪。1.2都错还修什么内存?应其中一个是可以的!同时请确定 3能带?{注意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意思是第一 二个芯片?还是我 1. 2图片?

网友:
除非你找高手给你改造一个主板。

我正在找这样的高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子的高手手上主板也不能带完上面三种情况呀!!!
天呀!

网友(2010-06-12):
我认为图片2 图片3 能带起来RST,图片3中 第4颗去除也应该能起来的,后面4颗有没有关系,我得高速思维一下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带起哪几种啊?透漏下再去试验

网友:
低位的好像不能拆。

网友:
探索者不忍
的帖子
已加你qq 有空上交流一下。我给答案你

网友:
全部都能带起来检测!

网友:
全部都能带起来检测!
引用 网友F:
强呀!!!贝贝。能全部带起三种情况下的平台要多少钱可以卖给我。请联系一下我多谢!

网友:
拆下任一个就会带不起来的。

网友:
楼上 你错了,只说明你的板子不行,不要说拆一颗,拆掉4颗能带,要看拆哪4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