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真U后1.5V短路如何处理

楼主(2010-05-05):
故障是上真U开机就灭
拨到四口供电可以上电

插上四口供电
上假负载可以上电

拨掉电源
上假负载测1.5V不短路
上真U后测1.5V短路

请问应该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另求教
VCC_VID这个是测哪,哪个里位置的
电源IC还是哪里,谢谢

网友:
你确定你的U是好的,没有短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我找了电源IC的DPF
是不是上面的这些
VCC
VID12.5
VID0
VID1
VID2
VID3
VID4
的电压,每个都要测还是测哪几个关键的

网友:
是的  ,VID 直接影响核心电压的输出!如果有一条VID不正常都会导致CPU核心电压输出过高或偏低,

网友:
如果负载存在短路
不管你上假负载还是真U,它都会短路!
建议LZ把主板的型号,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具体的故障现象贴上来

网友:
测试VCORE部分短路与否,不要上真U。
断电现像可以测一下上管的G极到PWM间是否有断线。。
然后再用打一下VCORE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断开电源,不上任何负载)
希望下次发问的时候把标题写清楚

网友:
我感觉应该还是CPU供电有短路的地方!楼主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