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电压偏低

楼主(2010-05-05):
T43南桥显卡已拆下。无3,5V。。测量了下。4802上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是19V,现在只有17V了,。其他本来应该19V的都变成17V了,这个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刚开始修板,不知道咋下手,
也看不大懂
显卡

网友:
t43是用的16v供电啊。怎么会有19v呢?

网友:
楼主,把电压都搞错了

网友:
原因很简单,外接电源有问题

网友:
我是接的19V的电源,这个没关系吧。我就是说4802上的电压,明显偏低,并且还一直往下降。。这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我测T43公共点一般都是15V多,接入是16V,怎么会有出19V来?

网友:
谁告诉我下,电压一直往下掉一般是因为什么引起的,短路嘛,电阻,电容或者什么,这样子我好检查

网友:
外接电源电压调错了

网友:
既然是16V的,你干嘛接19V!!!
接回16V试试

网友:
既然19V 可以,何不用25V试下,一看就见冒烟了哦。16V 供电怎么能用19V 呢?

网友:
恰恰相反,不是电压偏低,是电压偏高了。

网友:
接16V,4802那就是12V了,并且一直往下掉

网友:
4802?我在T43图纸里没找到4802元件号,就是16V的公共电嘛,你查查隔离电路吧

网友:
楼主啊 你得小心啊!!19V和16V应该可以用的啊 但是还是最好调到16V试试!!!没准就好了呢!!

网友:
干嘛一直在16V和19V上争论呢,这个没关系吧,19V照样用。现在是没3.5V。。

网友:
有关系的,记得我遇到过一台,好像是日系的,只相差0.5V的电压,就是不来米,换标准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1:请接标准16V
2:请说明4802是说明元件,图纸上都没有找到

网友:
点位图上是Q16.。。电压一直下降。。。还有个问题好像U61没工作。。U61工作条件是啥

网友:
IBM 也有19V的???

网友:
分别测量一下这几个点的电压,看是否稳定
DOCK-PWR16、DOCK-PWR16_F、+16VSRC、CV16、VINT16

网友:
21# 逸风 我不懂哦,这几个点是哪个芯片上的,你昨天给我传的图我下载下来了,我刚学习看图,不咋懂,麻烦你啦

网友:
这几个点不是那个元件!
你在PDF中搜索就知道了

网友:
电压整错了,小心点有可能要烧东西的

网友:
断路了吧,看与那相连飞跟线过去看看

网友:
但是这样的话 你很有可能开始的时候哦就把保护隔离电路烧了

网友:
CV16没电压。。VINT16电压从16V慢慢往下降

网友:
1:测量一下VINT16对地电阻是否短路
2:在插适配器的情况下,VINT16的电压是由CV16经过Q36变换而来。理论上一般不会出现CV16无电压,而VINT16有电压的情况

网友:
搞错了吧  T43电压是16V啊  先看看图纸在说

网友:
T43电源是16V的.如果用16V还是偏低,那就查中途的保险和MOS管

网友:
看一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