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0-05-05):
昨天接了个T43机子   客户说有时会死机 看了故障后 把键盘先拆开了,用手轻微按下SB就不死机了。发现SB是灌胶的。
问题出来了把电脑拆开后,没待机电压了,郁闷呀。查1901的主供电是正常的。查SHDN信号只有0.48V 像是被拉低了电压。
顺着线路找到了R903发现903的另一端的电压是正常的。就把R903连的D12给拆了,发现电压正常了。换了个D12本以为OK了,可R903的这端电压还是0.48  就把IBM  和TB62506都给换了,现在待机电压还是没有  各位大侠给个维修思路   不胜感激

   解决了,原来是主板上掉点了。

网友:
你分别量一量d12的1脚和2脚 看看哪边是低阻抗  再顺着理

网友:
老大,这个信号还进南桥,你压的时候可能把南桥搞坏了!

网友:
T43死机,开机死机档55,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上的说下,怎么解决???

网友:
D12拆了当然正常了
因为是-PWRSHUTDOWN、-SHUTDOWN2两个信号中的一个或两个拉低了MAX1901的-SHDN信号
造成无3M 5M 输出

-PWRSHUTDOWN信号由U4V MAX1989产生,经过Q59,同时连接的元件还有:U28 PMH_6   、U61
-SHOUTDOWN2由U1 LM268产生

先要分清楚是哪个信号拉低了1901的-SHOD

网友:
把D12拆了-PWRSHUTDOWN是没电压的,(本身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SHOUTDOWN2是有3.3V的。

网友:
取掉Q59再试试

网友:
取过了没用。

网友:
T43\R52图纸论坛早有了,看图纸就好,怀疑有短路

网友:
你换一下c228应该是它换了,我以前遇到一个是这样子的

网友:
再取Q79吧,虽然Q79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如果还无效
那就剩下U28 PMH_6、U61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 文不对题啊

网友:
你换一下c228应该是它换了

逸风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中。。。。。。。。。。。。

逸风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T43 的D12 是个二极管吗?

网友:
双二极管!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关注中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