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2报错0271和0251

楼主(2010-05-05):
海尔W12一开纲就报错0271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和0251 System CMOS checksum bad - Default configuration used
CMOS电池换过了,还是一样!哪位朋友修过,请指点!

网友:
你查一下CMOS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CMOS电池到南桥的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BIOS刷过吗,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放下电试试了吗?

网友:
查COMS 电路 不行就先刷BIOS  再不行就换南桥吧 只能从简到繁

网友:
查了一下电池供电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网友:
一个是时间报错  一个是不是USB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