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挡38

楼主(2010-05-05):
IBM R40E挡38 内存换过 内存槽补过 电压正常 北桥加热过 还是挡38 请问有那位大哥遇见过同样的问题 指点一下 谢谢
问题

网友:
你测过内存供电,时钟没有,打过AD线没有?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确保北桥做好的话,换个内存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