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 让人家改了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客户的长城m95 ,19寸的液晶,刚开机指示灯蓝色黑屏过几秒变成白屏。反反复复,改了一个驱动板后发现只能在刷新率为60的电脑上运行,只要超过60以上就变成万花筒状的散变,请教各位是驱动板程序不对还是驱动板不好。
黑屏
电脑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既然能显示,但刷新率高了就不行?
多试几种驱动板看看,可能这种屏挑剔,不好配到兼容的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换换驱动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