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50P4电源求救!!

楼主(2010-05-05):
小弟06年卖的一块儿长城 ATX-350P4电源,客户一直用到昨晚都一直很正常可是今天一早开机 发现不行了,我用主板检测卡插到主板上 发现RESET常亮 换电源后主板工作一切正常。

打开电源并没有发现有电容爆浆 或电阻 等器件烧糊现象,不接负载 +12V为+10V,+5V为+4V多一点。看背面电路有虚焊的现象 就全板补焊 但是补焊后故障依旧!!!

我对电源维修知之甚少,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告诉我是哪儿的故障。现在就是 插到主板上 CPU不走 检测卡显示 RESET从启信号一直有。。

网友:
把12V,5V,3.3V电容全拆下换掉,因为有的电容是在引脚那端爆出来的,你在另一端看不出来的,检查一整流管等。。。。

网友:
已经把电容 拆下来了 并没有发现你说的底部爆浆!!!!!

网友:
1:由于电源问题,导致主板供电不正常,那就肯定不会有PG信号,无PG就一定没有复位。
2:换电源的整流管,找找外观异常的电容换掉,空载看电源是否有PG。

网友:
空载检测即可
先看看辅助电源的次级电压+5V +19V 正常吗?
然后测量TL494(KA7500) 13-15脚 +5V电压,看看正常否
然后就是TL494的电压检测1脚及2脚,看看电压值正常否

网友:
大电容有没有鼓?分压电阻有没有变无穷大?短接绿黑有没有PG5V?

网友:
我也说两句吧,电压不足,不要漏查tl494的5脚与6脚,如果定时电阻阻值变大也会造成电压不足的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是 滤波电容鼓了一点 没注意到 哈哈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