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源一体板 外挂通用高压条 疑难探讨

楼主(2010-05-05):
修了不少液晶电源部分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是,高压条外挂了。特别是19宽屏的电源一体板,给高压部分供电往往不是12v,而是超过15v的。一般通用高压条挂上去往往会温度异常,而导致高压条报废。现在市面上说能支持此类电压的高压条,也只能支撑个把月后返修。很头疼啊。我就设想能不能把高于15v的电压降至12v  ,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高招共享一下;或者你们遇见此类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这坛里有人用7812,至于怎么弄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窜电阻,水泥的,5毛一只,5-10欧姆就可以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以采用,原来我这样做过,可是不是用液晶上面

网友:
就是高压条供电上串个5Ω的电阻?

网友:
5  O  不太行! 主要的原因不是电压高! 是电流大 ! 还是努力去修好原来的那片高压电路吧!成本低!或整个高压电源一体板换!现在市场说支持19-22! 我看不是!返修太厉害!装机子前,应该先考3分钟,如果高压条不发热就装回去,发热就不要装了!

网友:
难怪别人教我19寸的高压板劲量修不要用高压条,一直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修不好就换板子了

网友:
通用板才15块钱. 新手不换板. 还会做什么.

反正只保一个月, 价格低就行了.

网友:
能修尽量修!
今天我师父修到2台ASUS17lcd 驱动板 跟屏电路板一体的!
叫你换 通用板!

网友:
老换通用板 还叫什么维修!市场就是让你们这些人捣鼓坏的!

网友:
能修就尽量修吧   而且代价还低   实在修不好的话就只有采用3楼的办法  换高压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效率第一 财富第二 学习第三

网友:
我改了这么多的高压条。。就没出现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还是保3个月呢。。就没返修或者用几个月就坏了的情况,电压超过12V 这个好象也不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你们买的高压条质量差了点?

网友:
个人感觉有电感的高压板才能行,有两个大电感的高压板一般为先降压后升压型高压板,相比直接升压型高压板适应性更好,不容易坏!全汉的这种高压板只要10块,重量很重,改起来比较麻烦,个头较大用量十足!支持12v- 19v,先降压后升压型!建议能修就修,不能修才换高压板!现在的高压板都是直接升压型高压板,无降压管和电感,只有pwm芯片和功率管,感觉很容易坏,但是成本大大降低了,所以现在都采用直接升压型高压板,大家都知道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很喜欢更换通用版,来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