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有进没出是哪里 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有个航嘉电源,测的桥队有交流进 但大电容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
桥队换过了 都是好的 拆下了测的也是好的
电源

网友:
把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没插PFC线包吧

网友:
直接测量桥堆两根输出线有没有电压。检查PFC电感装上没,就是那装在外壳上的大(变压器)。

网友:
你测量的可能有问题,,输入是交流,输出是直流,你是否还是用交流档测量直流呀

网友:
保险丝? 检查下

网友:
这种现象自己应该能解决的嘛,你跑一下电路,逐级检查相关的元件就行了。如果整流桥的输入有交流,输出没有直流那就有可能是桥内部开路(不过这种情况很少的)。维修公司朋友说你没有分清交流和直流,我想你不至于这种吧。

网友:
保险是呀! 你的220V根本不到桥堆!

网友:
保险是好的啊
档位也没错的

网友:
从电源插座到桥堆的长度也就几CM,且铜箔也宽,找短路点不难,如果连这都找不出来,恐怕要去好好学习了

网友:
会不会是某个电阻坏了在作怪啊

网友:
断开大电容,在查试试

网友:
桥堆没问题,你应仔细检交流到桥堆这段线路有没有元件断路故障,无法形成电源回路,你是没法在输出端测到电压的。220伏电源到桥堆之间也没多少元件,应该比较好查,如果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找不到故障点,我看你得好好补习基础知识

网友:
现在的人哪,有一点点小问题就不动脑筋直接上网来查了,要多动脑多动手,技术才能进步的嘛。

网友:
一般都是PFC大电感没有插上去吧,也就是有插座直接连在电路板上的大大块的象变压器一样的东东。

网友:
桥堆坏了
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