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独显做显卡后电流不跳变

楼主(2010-05-05):
intel965独立显卡的机子,显卡G86-630-A2。估计大家做的多的朋友这个显卡见的比较多,比如DELL的1400,M1220  联想的F31等等。
现象是做后电流不跳变,开机0.9几,然后慢慢望上加,比如0.91    0.92 。现在这个是1.01 1.02的慢慢加,手头刚好又接了一块一样的,做后好了,然后又对比这修,3 5V都正常,待机也一样,测了好多供电也都一样,U也测试过,没问题。
现在是发现俩片板子不插内存时电流是一样的,都在1.01左右挡住,插上内存好的板子会在1.01后跳变电流,然后就亮了。摸U和北桥,坏的板子北桥温度稍高,感觉是挡北桥和内存这里了,北桥应该没坏,内存就不说了。但无从下手,有遇到的同仁解决的告诉下。

网友:
你把内存拆了看看电流跳到哪儿?然后加上内存看看是否有变化。现在应该还是没过显卡。

网友:
做显卡之前能跳变 现在不能跳变 那就是显卡没做好引起北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换条好的内存看电流跳多小·

网友:
拆了内存电流1.01,俩板都是。好板插上内存会在1.01后跳变,而坏板没反映。显卡做的肯定没问题,就V3000的板子,做了都几百片了,就是因为偶尔有几片是这个问题,纠结的,还因此换过新的显卡也无效,换到别的机子上,显卡也能亮的

网友:
北桥虚了
@#@32

网友:
是内存不过,有可能是你换显卡时造成北桥附近零件虚焊,或北桥复位信号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这种故障以前也遇到过,也是这个板做后掉电,搞了好几天也没有整出来,当时还以为显卡坏了,客户换的板,后来因为手头缺这个显卡,就摘下来重植,一试显卡也是好的。迷茫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啊

网友:
你那显卡没做好吧,呵呵,从做。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和你说的一样 965独显的  加焊显卡之后不 跳变  解决的话回个贴

网友:
这个板北桥离显卡好远的,大家没见过这个板吗?怎么说的这么随心所欲呢,965的北桥我还没见坏过的呢,虚焊就更没见过

网友:
希望大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几次了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能不能是座子呀

网友:
拿U座测试灯试过,座子没问题的

网友:
别把问题扩大了,要么重新焊,要么换个升级的631,注意别掉件,应该能做好的

网友:
我始终关注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解决的呀 回个帖子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16楼的兄弟,我上边说过了,换过全新的桥,没有掉件的,我拿俩板仔细对比过的。回贴要慎重啊........

网友:
难道板材有问题?

网友:
还是没找到关键点呀,一样的焊接,各个流程都一样,难道这个是次品,板材经不起焊吗?V3000这么大的维修量,大家果真没见到过吗?期待知情者的出现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 我就碰见过了

网友:
不能太相信经验了,我郊时380的机子,有时还没做好桥

网友:
直接换一个显卡

网友:
显卡没作好

网友:
肯定还是显卡没做好,取下值球重装,那个显卡一般不容易做坏的

网友:
坐子问题多

网友:
做BGA的时候要注意,临近的BGA和IC

网友:
显卡肯定没做好

网友:
唉…………跟楼主有一样的困惑。V3000修的那么多,总有几块不好搞的。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可是都没搞定。座子也换过BIOS也刷了就是不好。希望楼主修好后,回来分享一下

网友:
上阻值卡和u座 测量一下再做结论 包括测量显卡ad线

网友:
好了,继续纠结吧,人家等不急拿走了,真的,辛苦点没什么,只要有个结果都让人高兴,继续纠结、压抑吧.............................

网友:
加焊下显存试试  再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加热北桥再进下一步维修

网友:
看来只好再做一做显卡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