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50(加焊南桥OK)

楼主(2010-05-05):
有一U480XN 主板,跑到50,就不跑了,请各高手支招:

出LOGO,好像挡内存,电压正常,尝试刷BIOS 换IO,无果。

网友:
查下PS/2 电路,如果没发现问题,下焊下N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一个电脑,也是这问题,电源风扇转,但换个电源就OK了,

网友:
没检测到内存 是不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跑50怎么能是没有过了内存呢啊

网友:
IO附近有一个PNP的三极管,查一下是否有低电平

网友:
换个电源就能完事....

网友:
同上,碰到过这类的主板

网友:
搞芯片级维修的,不可能存在电源的事情

我们都是专门的400W,全汉电源专门修主板的

大量的主板,还没因为电源的事情呢

网友:
换个频率低的内存试试  双敏的垃圾东西 哦 忘记了一点 先接上CPU风扇 试试 也许。。。。。。。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 不行焊一下北桥  这样的主板根本就不检cpu风扇 不上都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一下 bios  试试

网友:
我那也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板子也是的先跑20 在跑50 然后就不跑了应该是北桥问题我加焊过的好了一点时间现在又不行了.有时候能跑码跑完,大多跑50

网友:
我那也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板子也是的先跑20 在跑50 然后就不跑了应该是北桥问题我加焊过的好了一点时间现在又不行了.有时候能跑码跑完,大多跑50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桥了AMD的北桥。还不行

网友:
刷一下 bios  试试
引用 网友C:

刷过了,谢谢,也不行

网友:
加焊南桥解决,不知为啥,郁闷中。。。。

网友:
桥还没搞好.......

网友:
请斑竹编辑一下,加焊南桥后OK
但是很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可能没跑过内存,不过内存会开机么?? 应该是到外设了吧,个人认为查看下外设电路。

网友(2011-04-01):
不加电!我这个
U480XN

网友:
怎么修呀,这个是什么管加电的。

网友:
实在不行,水洗风吹一下,说不定就  O 啦!

网友:
加旱下北桥,多半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控制  开机的!

网友:
ATI   SB   IO   是那个控制!??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加焊北桥,多半是NB的事情,我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板子

网友(2011-06-12):
回复 网友D:

IO附近什么三极管啊?干什么用的。那些IO上会有,第几脚啊?71脚

网友:
跑50可以看做CPU方面的原因或主板CPU电路和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几块板,都没修好过,,渐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