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是否1.05v对地阻值低成为通病

楼主(2010-05-05):
东芝L311是否1.05v对地阻值低成为通病,今天收到一台东芝的本子,按开机电流上到0.3a掉电测电感pl9对地阻值4欧,

网友:
请问到底是桥还是供电坏了

网友:
电感是给什么供电的?有些地方对地阻值小是对的

网友:
刚断电阻值有时会很低  一般过段时间会正常   这是因为在导电时PCB线会产生热量    使线路阻值假像变低

网友:
是不是004哟,应该是短路了,而且是大芯片( NB,SB,GPU)

网友:
用加点发烧出那个烫

网友:
电压出来了吗!~  1.05V 对地本来就地啊!~ 如果电压出来且正常

网友:
1.05v可以用表测到,但短时间掉电

网友:
断开线路看是桥的问题还是供电上的问题

网友:
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1,。05V的电压的电阻值一般都是很低  特别是显卡供电的

网友:
电压能出来就属于正常的

网友:
PL9是给CPU供电的吗?如果是,接CPU时测对地阻值4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