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L1619w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5-05):
显示器亮几秒就灭掉,改过通用4口高压,当时好了,第二天高压坏了。

网友:
19寸的很多通用高压条是不行的,你开板小时,再摸高压条就发现了,2个升压线圈极烫! 如果原来的那片修不好建议整片电源高压一体板换

网友:
也许是屏灯管的问题 原来的高压板保护电路设计的好 所以保护了,而通用高压板为了适应不同的情况,所以保护电路设计的不如原板灵敏,,这次返修也就是屏灯管造成通用高压板烧掉的

网友:
改装高压板功率偏小。。。。。。。。。。。。。。。。。。。。

网友:
5# 喝醉 灯管换了         好 的 时候一切正常,点一天都没 问题,   不行时故障一样,亮一下灭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许是灯管没有换好。。2端的灯管冒或线没有焊好。。有漏电。。
把灯管拆出来在看下。。是不是2端有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