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花屏

楼主(2010-05-05):
屏上全是规则的竖条,显卡,北桥都换了,问题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外接显示试过?正常吗?

网友:
换个屏试下

网友:
应该先从简单开始,我不知道屏和屏线你换过没有/

网友:
是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屏和屏线,小黑比较多,你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应先排出屏和屏线的问题啊,怎么先换NB,GPU

网友:
先外接屏看看,如果正常那你就要看看屏和屏线,如果还是花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款机显卡空焊的比较多,就像大家说的一样,你要先排除是液晶部分问题还是主板部分问题,把范围缩小。这个花屏基本跟北桥没关系吧?这个显卡上面带显存的,做BGA要求比较高,三温的返修台做的成功率高点,技术过硬两把风筒也可以做好。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后面的保显烧了也大花..............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先从简单入手,不要逮住就做桥,桥能不动的尽量不要动,花屏,如果是我先外接,换屏,排线,主板,一步一步的试。因为换屏,排线简单,修东西最好先从简单考虑,7500显卡带胶的话,那就复杂多了。

网友:
考虑屏和屏线吧

网友:
我觉得应先外接,排除屏的问题。。再去考虑显卡。。。

网友:
有檢查pad是不是有掉了嗎

网友:
如果屏线 和屏都没有问题的话,就做显卡,多做几次,肯定行的!

网友:
应该先确定是屏、屏线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显存这边的问题,以前修NC6000时碰到过显存旁边一个排阻阻值变大引起的!

网友:
多做几次?14#,能做几次啊?听说最5次就不能做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