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15S反应慢,拖尾得惨不忍睹,哪位高手有经验指教一下?

楼主(2010-05-05):
今天客户拿来一天AOC715S17寸的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LOGO后有点花,显示后灯管正常,只是移动鼠标后就是严重的拖尾,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屏坏了,,,

网友:
遇到过二台联想的显示器,可没仔细看生产厂家,现在不确定是AOC代工的,当时也是看画面有阴影,画面托尾,可当时还没干维修,只劝那二家,能凑和就凑和吧,现在怀疑是不是驱动板问题,你可以用通用牌替换一下。等你结果。

网友:
屏坏了,不用代换了。

网友:
刷一下驱动,还是一样就换屏

网友:
屏的问题,我发深圳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