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x51r不开机

楼主(2010-05-05):
一台X51R 不能触发,待机时,3.3 5伏 1.2都正常、 EC采用ite8511te 南桥采用SB600。有时又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只要不关机可以一直用下去,没有头绪,望高手露一手。
不开机

网友:
1 查 开机键到EC信号正常不
2 查EC正常工作没
3 查,EC给SB开机信号正常不
4 查SB给EC反回信号正常不
这是我理解的,不对忘指点

网友:
先拖焊EC 不行就更换个EC

网友:
晶振如果是两个脚的可以试着换成四个角的。也搞过类似的换了OK

网友:
电池有电没有,没电的话,有时候是这样的